求助笔记本白屏的问题!!!

楼主(2011-06-04):
一联想旭日125笔记本,白屏,能听到进系统的声音,查屏线的的3.3V不插屏时正常,插上屏后变为2.6V,是不是驱动板上有短路啊,测到板上有一个标记好像为01Y的电阻只有2欧姆,是不是这个电阻不良了啊?

网友:
不是屏就有可能是主板了

网友:
找个屏试一下不就知道了,一般搞维修的手上最好有一两个旧屏方便试机。一般大部分的屏供电都一样不要管他15 14.1都能试

网友:
查看主板信号LCD_VDD信号,一般正常情况下为5V

网友:
那个标记为01Y的电阻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