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主板 跑20 请教?

楼主(2011-06-04):
今天客户拿来一块板子七彩虹C.NC61-M2 ,上AM2 2800+  ,上CPU,内存,跑码FF.20停止,供电都正常,求思路

网友:
查看下U的复位正常不,跑20一般这板都是北桥虚焊的多。可以压压看

网友:
NV的桥,50 20有BGA的话可以直接加焊北桥。

网友:
NV的桥.......先干了桥再说,很多NV的桥都是空焊,不知道为什么?

网友:
谢谢各位的回答,解决了就是北桥的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