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41T 0187、0191报错维修方法

楼主(2011-06-04):
破解IBM X41T开机密码时备份了清密码后的码片资料,后来此机又出现了0187、0191报错。拆下码片,校验发现资料已经改变,重刷资料后解决。由于此机每台机子码片资料是唯一的,所以如果码片资料再出现意外异常,只有我能修复了。

网友(点评):
不管是密码芯片还是BIOS刷的时候最好还是备份一份,出了问题还有挽救。

网友:
你说的码片就是BIOS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是,是另外一个密码芯片P24S08.

网友:
回复 网友B:

哦,上次看见个笔记本主板有一个BIOS芯片,还一个也像是BIOS芯片的芯片~莫非就是这个码片?

网友:
呵呵 备份是个好习惯

网友:
全换解决万能

网友(点评):
这样灌水有意思吗?你干脆随便写几个符号算了。

网友:
码片用什么什么软件读密码啊??

网友:
找料板拆!IBM 的料板很容易找到

网友(点评):
每台机子码片资料是唯一的,除非码片、EC一起换,不然有隐患,会复发。

网友:
有这一次坏就知足吧、

网友:
只要备份一个同型号没密码的码片资料   都可以刷的  就这也叫垄断   呵呵

网友(点评):
你这种侥幸可以成功,应急是可以的。

网友:
晕  这个码片可以找个同型号的板换个不就行了吗

网友:
楼上说的同型号机子的码片也许通用,不过同型号板子也不是很容易能找到。

网友:
作人要厚道,没人能龚断。全换应该没问题。

网友(点评):
谁不厚道?开个玩笑不行啊。

网友:
这样的机子我们这里灭绝了 好几年没见一台你就拢断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全部刷下 解决所有  刷BIOSS  马片   刷个没安全芯片的BIOSS

网友:
为啥不贡献出来呢

网友:
玩笑话,其实还是要靠真技术赚钱,如果能垄断别人早就垄断了,哈哈!

网友:
人家开开玩笑嘛,不要这么较真嘛

网友:
是怎样备份的,说一下

网友:
说一下是怎么备份的

网友(点评):
如果你会使用编程器,备份资料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