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不了系统

楼主(2011-06-04):
今天修了一台三星R50 客户说用时间长就会死机   我把它清理一下  结果进不了系统   LOGA界面停下了  进PE任不到硬盘    求解

网友:
换内存试试看吧。

网友:
用一段时间死机会不会是硬盘坏引起的故障啊。直接拆机是不是太。。。。。

网友:
PE没有集成最新的硬盘驱动

网友:
看看是不是温度高不哟 。还有 硬盘有没有问题

网友:
当在LOGO界面可能是硬盘坏了,有坏道或者磁头坏了,BIOS一直检测硬盘,你要确定是不是硬盘坏了,把硬盘接到台式机上去检测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赔钱了事吧3只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