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速印机不供墨故障。

楼主(2011-06-04):
颐华速印机 EV 系列 不供墨故障
:
请更换油墨,换一个新油墨后仍然提示

:
进维修模式,输入101(强制供墨),观察,发现墨泵电机不转动.测量电机二端没有电压供应.正常时应该有24V电压,怀疑驱动板烧坏.检查驱动板,发现,墨泵电机驱动芯片有明显烧坏痕迹.测量电机电阻只有14,确定电机已坏,内部线更换驱动板,更换墨泵电机,机器修复.

圈烧坏
.正常时,电机的电阻为16~18欧左右.

注意事项及相关故障原因分析:

1发现驱动板烧坏后,一定要检查墨泵电机是否短路,确认电机是好的.否者,更换电路板后,会继续烧坏.
2:油墨电机的简单检测

l
拔下电机接插头,测量电机二端的直流电阻,阻值应该在1618Ω(欧姆)之间。低于14Ω,电机可能已经损坏,需要更换。

l
误区1:测量电机内阻时,要转动一下电机轴,多测量几次,取最低值为这个电机的内阻值。有时候测得的阻值很大,其实是电机内碳刷没有接触好,或正好在电机内换向器的间隙之间而没有测的真实的阻值。

l
误区2
:当测得的电阻只比正常值小一点点时(比如
12Ω,14Ω),可能是电机内的一组线圈短路,或部分短路,这时,不带负载时,通电,电机还可以转动,但电机会发热厉害,或者输出的力矩比较小,如果不注意,会误以为电机是好的,但装上墨泵组件后电机会转不动,并且通电一段时间后,导致烧坏驱动板。

3:电机损坏的原因:

一般是由于电机负载过大,导致电机过热,使电机内部线圈绝缘层烧坏,导致线圈匝间短路。短路严重的,温度继续升高,电机会冒烟,最后完全短路,烧坏驱动板。短路不严重时,出现电流增大,电机温度升高,输出力矩减小,带不动油墨,出现不供墨现象,长时间通电,也会烧坏驱动板,而且,更换驱动板后,过一段时间又会烧坏。

4负载过大的原因:

l
油墨原因;由于使用的油墨质量问题,太稠会抽不动,杂质多会堵塞墨泵,气温太低也会导致油墨变稠,抽不动。
l
墨泵机构的原因;由于驱动机构变形导致阻力增大;由于长时间运转磨损,导致间隙増大,机构卡住;由于纸灰吸附在驱动机构上,导致润滑不好,阻力增大;只要阻力大了,在滑动块的最高点和最低点时出力又是最小的,这样就很容易卡在这个点上,导致电机过流,烧坏,导致驱动板过流烧坏。

5:综上所述,建议:在维修中,遇到不供墨问题,驱动板又被烧坏时,电机,驱动板一起更换。

:维修模式进入:方法1:正常待机状态下输入1C0CC ,进入维修模式.

方法2:同时按下“ #”,”C”,”印刷”,三个键,开机,进入维修模式.

注意事项:发现驱动板烧坏后,一定要检查墨泵电机是否短路,确认电机是好的.否者,更换电路板后,会继续烧坏.

:维修模式进入:方法1:正常待机状态下输入1C0CC ,进入维修模式.

方法2:同时按下“ #”,”C”,”印刷”,三个键,开机,进入维修模式.

网友:
太  好 啦  这问题不常见

网友:
这个不是一般人能修的了得啊,楼主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