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400开机掉电

楼主(2011-06-04):
待机正常   可按下开关  到  0.06  就掉电了   求高手解答

网友:
那位仁兄有D400上电时序  借小弟用用

网友:
今天有个神州的本本和你的情况一样,换IO好了,不知道你的怎么样,先查到短路的地方,用烧电流法试试吧

网友:
触发瞬间测一下哪个电压没有出来,上电时序这里有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61865

网友(2011-10-18):
多谢啦,终于找到这个时序啦,

网友(2013-05-18):
我这阵正好修一台DELL D400,时序我有上传副件看是不是你要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