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布一个人为上BIOSS的故障 绝对牛X

楼主(2011-06-04):
绝对想不到的事情
前天吧 老师叫我测IBMX31的板子 共3块 3块都能显示的 只差装系统测试
2快OK 全部通过 一块有锁头 老师说先刷BIOSS 40PIN的BIOSS不好干啊 刷好后 还是有锁头
换马片 换好后 OK 通过能显示 进系统后测试OK
后来老师拿来安全芯片 X31的安全芯片跟1394接口做在一起 好像是1394接口吧 有红外线的那个 外接板子 很小的 上上安全芯片板子看能显示啵 同样3快 有2块通过 一块 电流表能显示跑U不跑内存 就是不显示 去掉安全芯片就正常 老规矩 刷BIOSS 刷没安全芯片的BIOSS 声明 并不是安全芯片跟马片BIOSS不匹配 因为这是2 3修的板子啦 是我们学校返修的板子
刷好BIOSS后 奇迹出现了 {中断下!!下BIOSS的时候我镊子涉入的地方将一个电阻给搞没了 小问题 量阻值从其他板子上找个上去就是了 上去之后运气好 阻值一样的 上BIOSS的时候 BIOSS上的助焊膏太多了 看不清楚 缺点在那边 我就对照上面的的英文来对照 对是对照了 但是还是上反了} 刚开始没发现上反了 通电试下 能触发 就是不跑U 连正常的上电都不一样 毕竟反复测这个板子测了一天了 知道这个电流怎么跑 发现不过U后 我就仔细的看我的BIOSS 有没问题 洗呀洗呀 干净啦 一看 上反了
重现找老师要个BIOSS 重新刷没安全芯片的BIOSS 正确上好后 故障不跑U 怎么说呢 跑U 像是跑一半了 怎么都这样 放电也好 甚至将另外2快板子上的BIOSS直接上到我这个上面 还是不行 我就找我那个电阻的原因 从好板子上直接调换 不行 对着那个BIOSS旁边的元件有没有在我吹的时候吹动他 对着他发呆一下午 晚上没精打彩的回来 搜问题 首先我要声明 我的焊接是OK的
刷BIOS

网友:
第二天 早上去的时候 我还是刷IBOSS换BIOSS 换BIOSS里面的资料 查BIOSS供电 毕竟是我上反了BIOSS引起的故障 拿给其他同学看 焊接有没焊好 料的位置有没有问题 毕竟自己对着他看了10多个小时还是没能看出问题 换个人的思维去处理这个问题 同样也是不能解决
快到中午的时候 我也不急不忙 老师也不催我 也不问我
老师也是不想给我压力啊
我清空一脑袋 从新开始 不跑U嘛 按不跑U的条件查嘛 IBMX31的机器是做上去的 我就查他的时钟 查复位麻烦哟 我查时钟 找到时钟IC 那个图 找到给CPU的那4个时钟 假负载上是2个时钟 但在时钟IC那里是4个线到CPU的 有2个线是一组 有电压 另外一组 2个线 没电压 重复触发一次 在打一次 OK
确定没电压
简单 查他的条件撒 正好看到 基准是最后一脚 打下 电影为0.9V 自我感觉这个电压不正常 其实我也不知道这个电压多大 拿来好板子一量 1.6V 哈哈 心情贼高兴 查他的VTTPG {插曲 万用表我点到他的时候就跑U了 万用表不点他的时候就不跑U}电压正常 正常 不管他 先拖下这个引脚的 因为他在旁边 所以我没全拖 测试不行 接着拖CPU IC 还是不行 接着拖时钟IC OK 好了 上硬盘测 并且也上安全芯片测试 完全通过
 修好了 并且解决了 上安全芯片就掉电的问题 心情真好啊 终于修好了一块有实际意义的板子啦 真的谢谢老师 在我修的时候没来问我 情况 呵呵 多谢老师没老打扰我 哈哈哈哈哈哈 按照自己的想法使劲的搓啊搓啊搓啊

网友:
下午接着干那块 能显示 显示2-3秒就掉电的那个 不急不慢的使劲错啊搓啊 问题总会能有个好的结局 多谢老师 没来问我 使劲的按照自己的思路修啊修啊 不懂就问老师 、小事不决问同学 大事不决请教老师 我就是这样 慢慢的成长 多谢老师 在我维修的时候没来问题 哈哈

网友:
好多错别字啊,不过总体还是看明白了,有钱力!呵呵!

网友:
非常沉冗,楼主尽量用书面语啊,口语太费口水了。

网友:
BIOS后面加个S是什么意思?

网友:
慢慢磨练,维修就是这样的,要能静下心想问题,

网友:
老师经常教育我们 修不好 明天修 明天就一不留神就修好 了

网友:
精神值得学习 有潜力

网友:
有点晕,不过大部分能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