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t845主板卡住logo

楼主(2011-06-04):
插上显卡,卡机再LOGO,显示37,agp12v、5V、3.3供电正常。卡槽也刮过。不插显卡显示38,可以听到开机短响,键盘的数字灯也能正常开关。本来想刷BIOS,但编程器坏了。谁遇到过这个毛病?

网友:
先刷个BIOS看看吧,还有这个板子在LOGO画面要等好久才可以进去的

网友:
外设拆完,也是卡在哪里。编程器坏了,暂时没有办法刷。

网友:
内存有没有问题,要看挡在什么位置。

网友:
BIOSS不能自检

网友:
我碰到过的卡LOGO 。不管是本子还是主板  排除外设后,最后都是南桥问题

网友:
INTEL的主板刷BIOS  cpu座也会

网友:
换一个PCI显卡试试

网友:
你看下电源有没有问题 不然就要干桥了

网友:
这是原装英特尔的板遇到过刷BIOS就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来只能刷bios试下先了

网友:
我遇到过拆外设就好的  你的拆完外设还没好的 刷bios 应该会好的a

网友:
刷BIOS应该会好

网友:
先换内存 CPU等   不行的话  刷个BIOS   还是不行的话  你就慢慢拆外设吧

网友:
你看下硬盘方面正常不。比如换下数据线之类的。

网友:
先简单后难。最后在做桥了。

网友:
刷BIOS好了,谢谢大家的意见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吧刷吧,,刷过就好了,拆一个一样的BIOS上去看能跑不,,

网友:
你刷BIOS 在拆外设 不行 只能干桥了 到桥的可能性不大 前面几步搞下来 基本会好的

网友:
bios 可能性大点。

网友:
就是BIOS的问题,我搞过这样的。

网友:
你把硬盘接上试试

网友:
刷bios不行,bga做桥 。查桥旁边原件。

网友:
这种 板子 BIOS和 IO 好坏

网友:
都说刷好了,还这么多人回复

网友:
有些没有检测到硬盘就会这样的,,,你再看看CMOS电路。。。看看跳线有无跳错。。很重要的,,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