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6000 0。3A不亮机维修

楼主(2011-06-04):
      现在在修一些DV6000的主板,板号为:DA0AT3MB8F0    有几片都是上电后电流只有0。3几安。查为5VSUS 3VSUS电压没有出来。这两个信号都是由SUSD来控制。这个SUSD信号来自PQ14的漏极。触发后,查得PQ14栅极为正常的低电位。可是SUSD有电压,但只有1。5V。查PR57上拉电阻上面有正常的+12V_ALW  PR57阻值也正常。出现这种情况就是跟PQ14,PC109 PQ60 PQ63有关系了。查出是PQ63栅极与源极之间漏电。拉低了SUSD电压。后来发现有好几片都是这个PQ63的问题,换了马上好。它就在光驱接口,主板边上一个六角小IC

网友:
收藏了。以后遇见了也好借鉴。这个会不会又是一个通病呢。

网友:
漏电能测出来吗  还是只能用代换试呢

网友:
闷啊。为什么这板号与电路图的名字不是对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