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线性供电

楼主(2011-06-04):
什么是线性供电有没有人知道的给解释下 谢谢了

网友:
是线性稳压电源,,,就是相对于开关电源的

网友:
例如这个电路,,,

网友(点评):
呵呵,这个也是线性的?我还以为是稳压模块输出的才是线性电压呢?例如1117 78l05等ldo芯片输出才算呢

网友(点评):
这个当然是线性的电源了,开关管工作在放大状态的,我的理解是线性电源

网友:
所谓线性供电电源的主要特征是电源中的大功率调整管工作在放大区,而开关电源中的开关管工作在饱和与截止两个状态。这就是开关电源效率较高的原因。线性电源也可认为是模拟稳压电源,如常用的78、79系列的固定稳压集成块,主板中的1117都属于线性电源。

网友:
线性电源说白了,就是电阻降压。开关管工作在放大区。发热大效率低。不适合大功率电路。

网友:
不受控制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