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学显卡的一点经验教训

楼主(2011-06-04):
刚学显卡维修一个星期,碰到的一些问题和心得,希望能给比我更菜的鸟一点启示
花屏就不说了,还没碰到过,可能无非就是用风枪烧烤吧,多加点油,作料
显卡短路修过好几块,表显是:插在主板上,电源风扇转一下就停,典型的短路保护。先查金手指电源有无短路,刚开始走了点弯路。把相关的元件一个个拆,拆一个量一下,这样是有效果但效率低。搞不好还容易在拆的过程中损坏其他元件。后来找到更好的办法:金手指电源输入一般分二路,一路走GPU供电,一路走显存供电。可先分别拆掉二路的输入电感再量对地电阻,这样就可以先知道到底是GPU部份,还是显存部份短路。或者是二部份都短路!
如果排除一路的问题,就可以集中排查了。然后也是一样,如果确定是GPU供电短路,就拆除供电输出电感的一脚,这样可以很快判断是GPU损坏短路,还是供电场管,电容,或场管驱动芯片的问题。不用一个个的乱拆。

显存那边也是一样,拆掉输出电感,分别量显存部份和供电部份

画了一个简单的图,都来笑我吧

另外有一次,搞了个低级失误:就是量到GPU部份,电感后面GPU短路,电感前供电也短路。能拆都拆光了,GPU没拆。把输出电感挑开,供电部份还是短。后来把板子翻过来,发现拆掉的一个电解电容的引脚上有一大块锡,除掉后,供电不短了。这真是太低级失误了!

发完了,谢谢支持,菜鸟们努力吧,美女在向你招手!

网友(点评):
不错的思维方法!维修中惯用的分段检修法。

网友(点评):
电感可不太好拆~~~

网友:
就怕GPU坏,忙活半天,白玩。

网友:
对啊  这个对新手很有帮助的  记得我刚修台式主板的时候  CPU核心短路  是那种做在板子上的CPU   我去拆他的电感  有个人问我 短路 你拆电感干什么   而且滔滔有理由说 电感是不会短路的    他是老师啊  我不得不跟他解释啊  我说 我拆掉电感就能确定是电感前面短路 还是  电感后面短路  电感前面就是MOS 管子和 IC  电感后面短路就是电容和CPU  啊  这样迅速 而判断是非常准确的   说的他都稀里糊涂的    唉 没办法 那个老师听不懂   说 拆了要装上去啊    表情露着一种生怕让我搞死搞残那快板子的的面孔!!!!  短路就拆电感  这个句话是真蒂   拆芯片麻烦啊 拆MOS管也比拆电感麻烦

网友(点评):
老师那是不理解你为何要拆电感,理解错了,以为你怀疑电感坏。因为第一,电感很少坏,第二,没必要拆电感也能判断哪里短路。同样,你也把老师想歪了,难道连这点知识都没有有,还当什么老师?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朋友是个明白人,做维修的料

网友:
根本就没必要拆你那些个电感。12V短路除了电容爆,就是场管击穿,2秒钟就能量出来。供电输出短路的话,金手指上不会短路的。判断是否核心击穿也很简单,要是上管击穿了,12V直接加上去了,核心多半完蛋。要是下管击穿,拆场管比拆电感简单。维修讲究效率,明明知道不坏的东西,能不拆何必去不拆它?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位朋友应该是高手,呵呵,不过我说过了拆电感,不是量他是否损坏,而是把GPU和GPU供电场管部份分开。再分别判断到底是哪部份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场管击穿在板上简单就能量出,如果排除了场管和电解,你说还有什么呢?,还用的着拆电感吗?
       还有花屏也绝不是用风枪烧烤一下那么简单,需要按步骤去检测判断。说句笑话,我怎么觉得你把简单的事情复杂化,而复杂的事情却简单化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难道GPU不会损坏吗?显存不会损坏吗?

网友:
我只是给初学者一点思路,欢迎老鸟批评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方法还是挺好的,至少我以前不知道,呵呵,顶你

网友:
回复 网友C:

能看看我的蓝宝石3850的贴么,给点思路

网友:
谢谢支持,一起学习,一起睇美女

网友:
      我没说不会坏呀,而且坏的还很多呢。我的意思,排除了场管和电解,,也就用不着拆电感了。我也没说你拆电感是为了检查电感的好坏。谁那么干一定是脑子有问题了。我们说的不是检查的方法吗?方法当然有很多种,只不过有先进合理与落后不合理之分。

网友:
呵呵,谢谢支持,大家早睡,先去看看又黄又暴力又恐怖的A片了

网友:
我表示这样比较麻烦,不如通电测试,直接更换坏的元器件......

网友:
顶楼主,对于我们这些初学者来说,断开电感测量我觉得比一个个去查后级电路短路容易些,因为我们对好多IC的短路不知道怎么判断啊!

网友:
拆电感线圈??只要脑子木有问题,有点维修经验和常识的人是不会去拆那东西。拆那东西分明是没事找事做,多此一举。。

网友:
场管击穿短路一般用万用表都可以量出来,拆电感是好,关键是有些电感不是那么好拆的,等你拆来我都修好了!

网友:
GPU虚焊的太多了,好多都是加焊加焊就好了,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
看来老手还是和菜鸟有很大区别的,新手没办法,只能从简单的来。要是那么容易判断,那就不叫菜鸟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唉 你不知道啊 那个老师就是 我们上期的学生  现在跟我在一期学笔记本

网友:
回复 网友C:

谢谢 我也是这样感觉的  以前学电子的      有些东西都自己琢磨出来的  以为自己才这么想  自从上了迅维网才知道  高手是怎么分析的

网友:
显卡维修学习中

网友:
楼主何必拆电感呢,我一般都是将电感的一端翘起,让它离开焊盘就可以了啊,这样也可以判断到底是前级断路还是后级断路

网友:
楼主的维修思路挺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