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还望大家不要见笑啊?

楼主(2011-06-04):
还是第1次动手修,为什么这样说。因为中间出了个笑话;客户拿来一ECS NFORCE4M-A的南北桥一块的主板,刚来的时是点不亮也不跑马,有待机电压,通电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不跑马。开机箱盖一看煞眼了,看不到主板,只能看一层厚厚的不速之客。三下五除二,给这些不速之客撵跑了,接着再次通电,好!!跑马了,从C1 25 D3 7F 90 FF等吧这些字母反复的重复,就是显示器不会亮。也不是那种没显示没信号,而是键盘指示灯变绿,显示器指示灯也变绿。我就问自己这是怎么回事啊?难道说显卡有问题了吗?不大太相信。随手就把主板拆了出来,然后再次测试,依然如此。又静下心来仔细的观看了下主板,没有什么地方不对的啊,经过我的处理和新的一样啊。就对客户说:主板太老了,对了有一点忘说了,PS/2不能用(为什么这么说啊。因为中意亮过几次,但是键盘没操作几下就死机了,鼠标根本就不会动)PS/2也不能用、桥也有问题、CPU座也可能有问题总而言之说了一大堆废话。修下来要好多钱这类的吧。总而言之不如换新的,要么就是换旧的。…………之后换了个二手的,找客户要120元,最后给了100元,把他的这块坏的留下了。等客户一走,我就马上的对主板重新仔细的检查了个遍,边很细小的电阻,芝麻管都没放过,突然看到一个电容好像鼓了一点点。再仔细一看确实鼓了,是内鼓多少有那么一点(6.3V  1000UF)。我欣喜若狂。之后就用已经差不多坏的40W 的电烙铁给它换了下。换的过程也是很是费劲…………这就不说了。果不其然,居然点亮了,试了好多次没事,呵呵……晚饭做好了:捞面条,大家尝尝!!!不好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担待,不要拍黑砖啊谢谢!!!

网友:
换电容好的塞- -·· - -   对主板维修思路了解的不多吧··   ··

网友:
桥坏的太多,你的是1。5V 供电不良。NF4的板用不住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啊。你怎么知道?能说说你的思路吗?有什么看法吗?

网友:
牛x  you有一次 明明是能显示的板子  但是有个小问题 agp旁边有个电容鼓了一点点  我换个电容上去后  不显啦  数码卡都显示出 显示了  就是不显示  最后 老师检查下  电容上反了  唉!!人才

网友(点评):
呵呵,我曾经华硕的换反过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这里的1.5V指的是桥的供电,还是桥到CPU的供电啊?不太明白啊

网友:
此板通病就是,桥旁边鼓一个电容,导致键盘鼠标不能正常使用

ck530 -10 头像还是换了吧。影响市容不好看
melody198601 -10 社会要和谐,头像也要和谐~

网友(点评):
这位仁兄的头像真恶心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点评):
如今这是啥世道啊,头像不好看也被扣20分哈哈

网友:
回复 网友C:

老大,麻烦你把图片换一下吧,我看见真的想...你懂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实话这样的图片我看见也想吐,别说加答问题与交流了。换了吧.俗话说得好市有市容,论坛也有坛容吧。

网友:
你发贴怎么不说明换的是什么电容?哪里的干什么用的呢?

网友:
客户拿来一ECS NFORCE4M-A的南北桥一块的主板,刚来的时是点不亮也不跑马,有待机电压,通电后供电正常,但还是不跑马。开机箱盖一看煞眼了,看不到主板,只能看一层厚厚的不速之客。

这话说的可真够颠四倒三的~客户拿来主板,既然测到供电都正常了竟然还没打开机箱盖?而且还有“一层厚厚的不速之客”?!你是怎么知道它的供电正常的?

网友:
恭喜 ·· 又长了实践的经验

网友:
LZ  真细心 那电容都给查出来了

网友:
打开机箱盖看板子难道就不看鼓电容的吗?

网友:
望 闻 问 切   这个维修时序没有掌握好

网友:
看来我也要换个头像了,呵呵,那个电容应该是桥的滤波电容

网友:
搞维修也就只有这样才能赚点钱,在修的时候有意无意的给客户说不好修啊,建议换板,只要同意换就给他整块还比较稳定的上去.在把坏的留下来修,修好后测试稳定了,又可以在卖了.但我不喜欢卖不稳定的板,这样三天两头又回来,要不就打电话给你说这有问题,哪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D:

我想也是,应该是虑波电容吧.有那么点影响吧。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说实话现在的生意真的不好做,特别是这一行。我这边进入6月分以业基本上每天白板。

网友:
像咱们这一行的要做到!    1看   2摸   3上电!    这是基本的!   来了直接上电  有时会给你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网友:
晕你这应该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吧,可能连一些高手也应该要修很久才会推出是电容问题吧(电容股了一点点一般没人会去注意)

网友:
回复 网友F:

你说的不无道理,我对电路基础这一块根本不懂,我一般就是凭经验来修的。所以说大家还要多多包函,多多指教才对。小弟不才让大家见笑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