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DA 915pld 主板 无复位,不跑马

楼主(2011-06-04):
       此板  插上 电源   诊断卡 点开机  诊断卡  显示  无复位 不跑马。  而且诊断卡上面的所有灯 一直在 闪烁, 一闪一闪的、查   内存  桥供电 控制 电压 都不正常 。换了一个IC    看不清楚是8什么开头编号的  ,找的是相同板子的IC换上去的。  在内存 槽 边上的 电源IC  ,换上去 就 跑马 了 复位 也来了 。听说这个IC  是 这个ONDA  板子的通病 易损元件。

网友:
修桥供电,刚修好几块。

网友:
那个 管 桥供电  和内存供电 的IC  是8什么开头的编号  后面的编号 我看不清楚  直接找的相同板子  换上去 的 不知道 那个IC  是 8好多??

网友:
呵呵 昂达的英文 都输错了 写成NODA了

网友:
是不是RT9202?915的板子很容易坏的。

网友:
一般来说RT9202是很容易坏的,这个在神州的板子是是通病啊

网友:
不是9202   IC 是81什么后面的编号 我看不清楚

网友:
可能 是W83110

网友:
哦 楼上的 兄弟  你说对了  就是这个 电源 IC

网友:
这种IC坏 我也遇到过 找了半天才找到一样的

网友:
呵呵  辛亏 我那儿 有一张一摸一样的料板 直接换上nag去 就OK了

网友:
这是南北桥电压没起来照成这样的吧!很多板上都是这样。应该是W83321G吧!

网友:
大忽悠,一个说是W83110,一个还说就是的,听都没听过有这种玩意。就算是83310也和症状不符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