狂叫

楼主(2011-06-04):
5200+  2G  梅杰主板 杂牌512显卡 运行一段时间后,滴滴滴滴狂叫,主机变慢。没有规律。用手摸没有发烫的原件。求救!!!!

网友:
散热不良,解决就好。

网友:
好多主板换了5200+CPU后,,要升级BIOS。。。你看看是不是BIOS,,的问题呢

网友:
电压都测试过了嘛?诊断卡插上看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