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541内接不显,外接花屏维修

楼主(2011-06-04):
   HP 541拿来时内接不显外接花屏,外接花屏很有规律,像是显存。

  可是按照往常的经验,,如果是显存的问题那应该是内外接一致的,所以就还是确定了显卡,直接干下来重植。

结果还是一模一样,难道是显卡坏了,刚好干燥箱有个M62显卡换上。

  靠。。。结果TMD还是一样。。。这时有点吐血了,拆下显卡,老老实实按照图纸点位图,把显存的数据地址线好好地打了一遍,当打到VM_R_ADA(18)这个点的时候发现是无穷大

点位图在这个位置

跟这个点相连的显存U7在板子的反面

想起有块一样的料板,就马上取下来换了一个显存

重植上去

再测阻值534正常了,再点一下,亮了,也不花了。。。。

网友:
老手 就 是不一样

网友:
还是图纸万岁啊

网友:
有点位图真幸福

网友:
楼主有这个板子的点位图吗

网友:
修笔记本还是要基础好和电路图呀  光靠经验这块板肯定是修不好的

网友:
高手就是不一样,如果是我修这块板子可能就废了。

网友:
显存 是多大的珠子啊

网友:
还好 啊    经验不是显卡就是显存

网友:
我这有快也是花屏的  内屏不显外屏花 重植了显卡一样  是不是也是显存的问题 楼主可不可以发个花屏的图看看

网友:
显存不好植球吧  珠子大小是0.5的

网友(点评):
0.5的就好了,基本上都是0.4

网友:
楼主你这个打显存的对地阻值是在哪个接口上打的啊?还有,这个焊接显存的方法能不能透露一下?我听人说显存不能用风枪直接吹,一吹就坏,上BGA又不知道怎样搞,越详细越好哦。。

网友:
如果是做显存BGA的话,我也想学习下,同楼上。。。

网友(点评):
跟做显卡差不多吧,我就上BGA做过两次,而且做好了

网友(点评):
焊显存其实很简单的, 可以直接用疯抢焊接的,把温度调到400度左右(当然看你的疯抢好不好用)取下风嘴不要用任何封嘴上去,再把风力调到最大,刚开始要大面积加热一下后面逐步加焊显存,焊接时疯抢要移动的!

网友(点评):
用BGA作,似乎芯片太小了点,不好作

网友:
可以用风枪吹啊    我吹过的啊

网友:
电路图,点位图,还有可随时代换的配件,真的很羡慕。不知料板是买的还是平时积累的呀,

网友:
呵呵 高手 细心

网友:
楼主能否把点图传上来啊

网友:
记得前今天遇见个华硕F80S被人误杀显卡了 换了个显卡还是不行花屏 后来看图发现显存背代换错了

网友:
用土炮吹,也行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