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60报错0187

楼主(2011-06-04):
T60开机 报0187  ,刷了数  个 免安全芯片的BIOS无果,测安全芯片的系统总线有波形,安全芯片应该是工作条件满足的,手上暂时没有T60 的料板换安全芯片,不知道大家都是如何 处理 此类报错 的。

网友:
怎么 都没人说话呢

网友:
刷个免安全芯片的.把安全芯片拔掉不就可以了吗?

网友:
楼主你好像发错位置了吧,怎么发到原创区来了

网友:
发错地方了,请按楼上说的做吧

网友:
我也遇到一个R52刷了无数24RF芯片还报这个错的,机器都还丢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也是安全芯片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