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怎样的系统优化设置才能让电脑开机快呢

楼主(2011-06-04):
我只会关后台,端口关闭,开机应用程序,其余的基本上都不懂了,反正都是360自动关闭的东西,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工具可以优化的吗

网友:
最快的就是系统装好后什么软件都不装,只要装一个就会慢一点。。。。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楼下继续

网友:
360 你也用 垃圾的软件 千万别用 用了系统就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用360用什么呢

网友:
360可以用啊,不过用完了要卸掉,包括什么木马防火墙~要加快速度,windows减肥,不用的都减掉~

网友:
楼上的意思是  裸奔???

网友:
运行里输入 msconfig  启动里只在ctmf前面打挑

网友:
关掉一些没用的开机启动项
开始 - 运行 - 输入msconfig - 启动         不用的点禁用     设置完成后  注销一下
    OK!

网友:
开机选项都咔嚓的话,开机是快,可是你程序响应的就会慢,提升系统性能,硬件升级是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