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什么我用的神丹笔记本,找不到无线网呢?

楼主(2011-06-04):
我那路由器是有无线功能的,但搜索不到无线网,只能插线

网友:
看看无线是否开启了,检查下无限网卡的驱动

网友:
多数是无线  关了  找下开关 或快捷键吧

网友:
是不是键盘上的无线关了哦

网友:
可能是你的快捷键关了,或是驱动问题

网友:
如果搜不到擦擦无线网卡

网友:
用的神舟那款笔记本?
检查无线网卡是否开启
又少数几款本没有配置无线网卡的 很便宜的那种

网友:
看看驱动有没有问题

网友:
不是关了,就是没有。现在usb无线网卡很便宜。50块一个。

网友:
看看驱动啊,一般是这个问题!!!

网友:
  路由有无线功能  那有没有开启呢?貌似有个什么SSID 广播吧

网友:
哈哈,是不是不内置无线网卡啊

网友:
首先要确定你的机子有线无网卡。市面上有很多机子标有无线网卡,但是实际是没有装无线网卡的,我见过很多那样的。
再都就是神舟的机子很多是要开启无线开关才能用的,现在我自己用的这台就是这样,硬无线开关开着的用不了,每次进到系统后要按FN键+无线开关键,才能连接起无线。
楼主可以试试看

网友:
先看看是不是驱动的问题、、
以前有好几个都是驱动丢失

网友:
你上面有快捷键开关的  开了没  一般多是FN+F几的   或着有软件开关的  如果还是不行最简单方法就是重装系统  还是不行的话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网友:
可能没有打开无线开关吧

网友:
用FN加无线,打开无线开关。神舟好几款都是重新开机关了无线网卡的

网友:
不是无线没有开启,就是没有无线驱动。

网友:
无线开关没打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