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违了!又见富士康TLGR ONE!

楼主(2011-06-04):
久违了,又见富士康防伪芯片TLGR ONE!

昨天休息,今天一到公司就发现有两块一摸一样的富士康690主板。其中一例同事修过不修了说是不触发,我拿过一看把其弄掉的一个io焊盘补起来触发正常发现无cpu核心供电。测vcc vid en正常后换ic搞定...测供电时钟复位全部正常之后上cpu装系统准备测机...我打算修另外一块板的时候回头一看,发现不知什么时候断电了。我赶紧把cpu取下来测了cpu供电啥的没短路后重新触发。风扇刚开始转又掉电了...一看诊断卡上sb3.3v指示灯也灭了,看来是这个鸟芯片保护了。把atx拔下来重新插上去,灯又亮起来了。接着触发又掉电了!擦!(短路保护的那种掉电的区别是速度没有那么快而已)接下来拔掉电源供电一个一个的测对地阻值,没有一个短路的。为了证明是不是短路导致的,决定上假负载然后短接触发排针的同时同时强制拉低14脚。用个镊子插在13脚和14脚上面...正常跑马进系统使用一切正常...这样搞也不是个事,总要找出故障点吧...把镊子拔下来用了一会又掉电了。还是那个鸟芯片又保护没sb电压了...
   换了另外一块主板上的芯片症状也是如此...哎...这此板此类故障无什么维修心得。上次一片南桥稍微烫一点,这芯片就关掉所有的核心的输出导致黑屏。后来还是给装了个风扇解决的。不知道是什么电路上出了问题...

    有在富士康上过班,或者对此故障有维修心得的兄台请不吝赐教!

另外一例有关于富士康防伪芯片的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79751-1-1.html

网友:
兄弟好久不见,你什么时候变成铜牌了!

网友(点评):
老胡,你又来灌水。。。我老早就是铜牌好吧。。。上面的故障修过吗?支个招!

网友:
这个怎么不像是电源保护啊,电源保护的话你短路掉绿线还是会保护的而不会进系统,要不你换个IO试试,

网友(点评):
我是说这个芯片保护了,我短接绿线能正常开机就是证明没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最近都在修笔记本单板,很少修台板了!

网友:
楼主修好记得把结果发上来,没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点评):
修好的话,一定!就怕修不好啊...

网友:
我很少修台式机主板了

网友:
我感觉还是CPU那边的问题,估计是带不起负载。
我让一朋友给你看了下,他说,你强行加电可以也有可能是拉低绿线之前的
线路出问题了,但是也不是很肯定
大哥,不好意思。我也没思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谢了,兄弟。。。。明天我上示波器仔细看看cpu核心的波形正常否?之前测了cpu pg3.3v正常输出了。

网友(点评):
那好你看再看看,期待你结果噢!

网友:
TIGERONE所控制的所有供电都要查。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从sb3.3到内存核心到vldt都是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明天我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富士康690?是sis芯片组的吗?测下开机阵脚是不是短路了?

网友(点评):
amd 690芯片组

网友:
和W83304G一样的麻烦,碰到这类专用芯片就头都大了。

网友:
富士康这个专用芯片没碰到过,前几天修了几片MS-7184的板,亮机后不久掉电然后主板保护不触发,要拔电才能再上,此板是开机直接进南桥,南桥控制MS-6开机,查南桥SLP-S3#掉电后还是高电平,是MS-6保护了,看了一下你前面的图纸跟MS6差不多。MS-6在侦测各路电压和CPU温度不正常后会保护,我断开25脚与CPU连线后不掉电,换CPU一样会掉,后直接换了MS6解决,你的这个具体问题我不是很清楚,我只是给你提供一下参考,电压问题应该不大可能,如果是电压不正常的说应该不会亮机直接就掉电了,你可以查一下C1,C2引脚相连的电容有没有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断开25脚不掉电了,你怎么还换MS6哦?不掉电的话应该可以继续用的吧?只是少了个功能?

网友:
早两天就碰到一个W83304G的芯片,,83320G的内存供电没出来!修了一天,客户急了,,本来差不多修好的,郁闷得很,,!专用芯片,双供电,,,,给多一天时间,应当能修出来!刚才有个本要修,,放弃了!进水的本,补了一天的线,7处要补线,300米,比修板强多了!

网友(点评):
发财哦,300米今进腰包

网友:
回复 网友D:

断开25脚后不掉电,但开机LOGO只剩下蓝底了。

网友:
该不会是TIGERON这个芯片有问题吧。跟V星芯片一鸟样。

网友:
兄弟那芯片不叫防伪芯片是用来超频的,主要是电源管理。不要再叫防伪芯片了,容易误导人民群众。intel叫FOX ONE,不过不用了现在用FOX TWO。

网友(点评):
专用的就是,作用是电源管理芯片而已,管理主板整个上电和温控保护电路的控制。。。没看出和超频有关系。。。一个称呼而已,微星的ms-系列大家也称其为防伪芯片啊...

网友:
结贴了,把板还给客户了。。昨天没事拿出来试了下机,还那鸟样...今天居然发现昨天用个的cpu不跑马了,一生气丢一边不修了。。赔了夫人又折兵,今天下午在修笔记本...懒得搞这破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