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品牌机主板

楼主(2011-06-04):
今天客户发过来一块联想品牌机主板(版号忘了 绿色方板) 说不稳定有时点不亮 先测ATX接口无短路情况 上电 触发 不跑码有复位 CPU风扇不转 变按不跑码顺序检修 十分钟后也没检测出问题(新手有些笨)无意碰了一下复位排针 跑马了接显示器能点亮 有从复了几次每次都是这样 需短接一下复位排针 上BGA做北桥 修复 触发开关跑马点亮显示器

网友:
还是桥虚焊造成的

网友:
可能碰到通病机器了,联想有批939 的C61用6100桥...几乎每台都要出问题....一般加焊北桥搞定.但必须加装风扇,要不返修也是很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