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解决,嘿嘿,ST320G的硬盘有时能认出有时认不到,数据拷不出来,是不是硬盘坏了

楼主(2011-06-04):
今天有个客户拿一个主机来我们店修理,开机 一看,进不了系统。本以为是系统坏了,他说桌面上有文件要保存,我就进PE去C盘下给他拷文件,哪知道,文件有800多M,晕,文件复制到D盘,刚复制10多秒钟,就弹出对话框说I/O设备错误等等,我又换了根数据线,进PE再次试验,还是一样会弹出对话框说I/O设备错误。
为了排除硬盘之外的所有设备的问题,于是把硬盘取下,接在我们店里的一台新电脑上,进入亲电脑的系统,认到他的盘了。然后在系统下拷他C盘的文件。没想到拷了也是10多秒,还是弹出一样的框框,我晕啊,硬盘坏了吗。

又用了一招,用原版系统装入他的C盘,本来想选择不改变原文件与分区格式这一项,装好系统后他的文件还是保留的,哪知道,还没有到那一步,只是选择了C盘装系统按ENTER键,就出错了,说我的硬盘MBR什么的出问题了。...

后来给客户打电话,说硬盘有问题,C盘的东西拷不出来,他说真拷不出来就算了,看看能装上系统不,他说C盘可以格式化,我说只有试一下了。于是用DISKGEN和ADDS分区工具,想格式化C盘,都不行,都出错,意思就是硬盘有问题。

后来给客户说硬盘盘体坏了,只有换硬盘。他说他硬盘的东西相当重要,等他过来再说。

我之后试着把硬盘挂在别的电脑上,试着把DEF盘的东西拷出来,但都是10多秒就出I/O设备错误的信息。确定之后硬盘就找不到了,只有重启才能再说发现硬盘。,唉,他的硬盘我看了,资料都有200个G,要是恢复的话,不知道要多少钱哦。我都替他担心啊

像我上面说的这种情况,各位高手,你们凭经验觉得是什么问题呢,能否给小弟指点一下。

第一天,我试了很多种方法都把数据拷不出来。我不死心啊。。。
第二天,一早,上班我就把硬盘接上新电脑上,插上我的U盘,用GHOST,把他故障硬盘的三个分区,分别分区对分区的复制到了新硬盘的三个分区上。嘿嘿,非常顺利。心中暗喜。(后试了他的硬盘在PE和系统下还是不能拷数据出来)
马上给客户打电话说,他这个硬盘如果去恢复数据的话,恢复机率还是相当高的,恢复出来的话收350块钱。客户很兴奋的同意了,并叫我们恢复好之后,给他换一个新500G的硬盘,把数据放在上面。然后到下午5点的时候,才给他说,一切已经搞好了。叫他过来拿。顺利收350加硬盘钱320.共670块。
不过感觉我们收的低了点,他的数据必须要的有20G左右。但是无所谓啦,收350已经满意了。我们店财务和经理都觉得不错。

网友:
换个硬盘装上去 看看是不是一样的啊

网友:
是不是Barracuda 10的? 这盘我遇到过几个类似的,都搞不定。

网友(点评):
刚看了一下,是Barracuda 7200.11的

网友:
硬盘坏道引起的。如要数据,先修复坏道或者用专业的数据恢复工具来拷贝硬盘内资料即可

网友(点评):
硬盘是有坏道,我扫描了百分之二十就有10个绿道

网友:
.9 .10 .11 .12这都是ST常出现的问题.固件有问题...要清SMAST 清G表...就可以达到修复目的.只是得要用门的工具PC3000 或XLY ST专修工具.

网友(点评):
唉,看来只有让他去恢复数据咯

网友:
他刚打电话给我,说换个硬盘,把资料复制过去就行了,我晕倒,这么容易的话,我早就搞了

网友:
能不能找块容量型号相同的硬盘控制板子换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