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8SE风扇常转[已解决]

楼主(2011-06-04):
不管用电池还是电源开机就一直转,什么情况。刷过BIOS,有人遇到这个问题吗。

问题已经解决
EC换过故障还是一样。最后看图纸查到OS#-OC换了出OS#-OC的U5000后故障解决,有点不太理解,Q5000的G级流向D5001有3。3可是D5001反向应该不导通啊,那OS#-OC出来后流不到Q5000的G级啊,是不是D5001起到比较电压的作用,望高手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
你是刷完BIOS之后才出的问题吗,还是刷完没有解决?

网友:
如果机器只是风扇长转没其它的问题,十有八九是被改了长转了

网友:
是不是在其它地方修过,别人对这个风扇控制电路做了修改哦

网友:
正常吧  我自己使用的X81S   A8SE 的板   一开机本来就长转   最大都是3000转  不过没噪音的

网友:
应该是风扇坏了吧

网友:
如果以前是修过的话可能别人已经改过常转了的    这样也不一定是有问题的    现在天气热让它长转也好啊    有的还要特意去改呢

网友:
我自己就是修本子的,没有改常转,CPU 风扇都换了试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之前板上的BIOS是A8SR的BIOS,我拆了BIOS强刷到A8SE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始终是4800转

网友:
红线5V 蓝线3.3v 黄线2.6V和地线,

网友:
华硕官网好像已经公布了最新版本的BOIS、修改了一些BUG你下载刷下试试

网友:
风扇拔了接口的电压红线5V 蓝线3.3v 黄线5和地线

网友:
蓝线是由FAN——PWM是EC的33脚发出的3。3V这个电压应该有跳变来控制风扇的转速

网友:
现在是夏天。常转好啊。

网友:
查查温度检测电路是否存在故障导致 -- CPU温度太高

网友:
长转不好吗?你再刷个BIOS刷回去,以前我遇到个A8S升级显卡的,升级上去就一直长转了

网友:
升级完显卡要刷BIOS,BIOS刷上去就长转了,可能还是BIOS问题

网友:
供电MOS管是不是有问题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CPU就快受凉了,CPU待机28左右,显卡38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