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asus p5sd2-tvm/s内存供电问题,apw7120用RT9214代换不行(修复)

楼主(2011-06-05):
这主板故障是内存电压不正常,1.8V偏低。
本来正在玩星际RPG,突然就重启或不过内存,没把人气死。拿万用表一查,内存电压成1.2V左右了,以为是供电apw7120虚焊,风枪吹一下,1.8V正常了,上机用了大半天没有出问题,以为就好了,打开星际玩了几把RPG突然又重启或不过内存,真想拿把锤子砸了。又成1.3V左右了,还是换个芯片再说,看了看废板没有apw7120,找了个APW7065弄上去,输出1.8V正常。但是没有用到几个小时电压又偏低了,未必APW7065也是坏的?人品差?在拆个RT9214弄上去,无输出!!是坏的?真倒霉,算了去买个新的,问下上面卖元件的没有apw7120,7065,只有RT9214要6元一个!黑!买了个装上去还是无输出。仔细检查线路,把输出电感L1断开或者把L1直接短接就有正常输出了,应该是L1通低阻高的特性让RT9214的7脚保护了无输出,估计RT9214电路不一样,拿RT9214的图纸与主板对比,如图。

发现BOOT脚的C2没有,导致BOOT升压脚没有升压,其它都一样,找了个电容弄上去,1.8正常输出。(C2没有导致输出频率增高,L1通低阻高,7脚过流保护,所以L1断开或短接才有输出)装上机箱,没隔多久,还是一样输出又变低了,在查供电工作条件,1脚13.5V,5脚12V,6脚0.8V,都正常啊, 我晕,试了很久,偶然一次发现6脚才0.3V,终于发现问题了,检查R2 ,R3阻值都正常呀,先原值换掉R2 ,R3。 试机,还是一样用不到多久。在检查R4,拿起小铜刷把整个主板刷了个通便,没有找到R4,应该没有。测6脚阻值又正常,用手术刀把R4这根分线划断,上机箱用了1个多月到今晚4点,呵呵 一直没有出问题了。。

原故障就是R4这根分线PCB板处短路,给它一刀就好。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详细中,思路很好,感谢分享

网友:
这两个芯片都不知道代换了多少回了。怎么就LZ的不行呢?我看原本就不是那IC的问题吧!

网友:
可以代换的。楼主的一个错误结论不要误导人

网友:
对不起呀,我言语表达不善,标题容易让大家误解!,这主板原本就没有c2的,所以不管你换几个RT9214都不会工作的,必须要加上C2才行的。并不是说RT9214不能代换。

网友:
你那一刀不是反馈线路上的调试电阻吗?划断了输出电压没有变化?

网友:
可以代换,不知道楼主是啥意思

网友:
是可以代换的,我前几天就试过了,一点就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