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笔记本故障是否属于虚焊,同时确定是哪一个元件虚焊,维修技巧与大家分享

楼主(2011-06-05):
现在的机器当中越来越多的笔记本在桥和显卡上面都有红胶,当我们拿到一块主板不确实它是否是显卡或者北桥虚焊时,可以通过以下小技巧判断:使用风枪温度调到4-5之间,加热显卡或者北桥15秒左右,等晶体冷却后,开机测试,如果是虚焊问题,90%以上都能正常显示了,如果没好,再检查其他部分,如果是虚焊的问题,不能就这样装起来,需要用BGA加焊或者植株。不然的话估计半个月内就容易返修。

网友:
我们也 一直是 采用 这样的 办法看 显卡是否虚焊

网友:
我们也是 一直 采用 这样 的方法 判断桥是否虚焊的

网友:
其它卡板同样可以这样判断的

网友:
对。。就是这样加热的。

网友:
哥们的 方法 真厉害

网友:
这方法不错啊,哪天试试!!!!

网友:
窍门都无数次失败,总结出来的,谢谢分享

网友:
只对内核虚的BGA管用,也就那几个型号的。对于坏的BGA这招还是不管用了。对于显卡门的BGA楼主这招还是很管用的。

网友:
这个确实挺管用的

网友:
你这个方法确实可行,但我都是用手压,能亮就加焊哪个,再就是靠经验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这么好的经验  学习了

网友:
请教这么短时间能达到熔点温度吗?

网友:
不错我也用过这么种方法  挺管用的啊!

网友:
是的有时候是挺管用的,有时候也不行的,有的芯片本身不良,随便加热一下就能好,本以为是虚焊,结果用BGA加焊和重植都不行的

网友:
这个方法可行吗?我非常少这么用过,一般都是过压的,然后就是按思路判断。

网友:
谢谢 楼主的分享,希望以后有好的维修经验也能发上来啊

网友:
好用呀,这方法

网友:
没这么干过,听起来还不错,以后试试

网友:
不错鼓励下呵呵额

网友:
要是会透视眼就好了,看看到底是不是晶体虚汗焊了

网友:
我也是 这么做的

网友:
用手压住 就知道虚不虚了。

网友:
我们也用这种方法

网友:
好,适宜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