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过C1是CPU的问题吗?

楼主(2011-06-05):
      昨天是我非常郁闷的一天、客户来了一台机子、点不亮、好首先把内存拔掉、用酒精洗了一下插槽和内存、装上、还是点不亮、用主板诊断卡诊断、C1不动、好、组建最小计算机、换了一根内存、还是C1、检测内存插槽、系数全部正常、没问题、就郁闷了、又换一根试试内存、还是不行、这哈我就郁闷了、换个新板子试试、还是点不亮、这下我崩溃了、压根就没有想到C1会是CPU 的问题、争扎了半天、突然换个CPU 哇 点亮了、问了许多同行师傅、均不能解释此问题、这简直是杯具、、、、、

网友(点评):
数码卡只是辅助的,别信的太真、、

网友(点评):
AMD的CPU是管理内存的啊,这个你不知道?

网友(点评):
很多同行师傅都不知道?无语哦,这是很基本的常识啊,AMD的CPU集成内存控制器的。AMD的CPU造成的故障还有挺多的,瞬间断电,花屏,装不进系统,有时能显示有时不能显。都悠着点吧。。我这AMD坏CPU都一大堆了。。

网友:
诊断卡不兼容

网友:
AMD的U吧,很多的,没有什么奇怪的

网友:
如果AMD的U的话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也许AMDK8以后的U都集成内存控制器的原因吧
INTEL的U至今没遇到过C1不过的

网友:
应当是AMD的U吧,,

网友:
这样的问题今天还是第一次遇见啊

网友:
呵呵 也可能是 卡报错啊 我也见过 有的卡和主板 不兼容的 出现报错情况

网友:
大量实践证明,诊断卡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是不是amd的u

网友:
CPU坏都是很怪的故障!!!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不错!

月饼 -4

网友:
搞不清楚状况

网友:
AMD的cpu 有类似的瑕疵品吧!

网友:
呵呵 学习了

月饼 -4

网友:
有时候cpu的阵脚稍微歪点就可能不认内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大量实践证明,诊断卡只能作为参考!!

网友:
amd很多这种问题,见怪不怪

网友:
AMD的CPU和现在新型的英特尔I系列CPU都集成有内存控制器,所以CPU有问题会C1不过

网友:
AMDi的U不过内存很常见,INTEL的U也见过有这种现象,曾经有块华硕IPIEL-LA的板,上赛扬挡C1,上P4正常点亮。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跑C1不过是CPU的问题就见惯不怪了。也常遇到过CPU座子的虚焊C1不过的。

网友:
AMD的U你不集成内存控制器出这毛病正常

网友:
貌似是AMD  U吧   英特尔是不会C1

网友:
回复 网友A:

估计是amd的u吧,见过了,amd怪病多。

网友:
哈哈~回复,一边倒~都说AMD U!

网友:
我遇到过,有时是CPU与座接触不好,有时是CPU坏。

网友:
我这有好几块AMD的U都是跑C1的,不知道能够修,哈哈

网友:
学习了是amd   u

网友:
以前跟师傅学习的时候见过一次C1是CPU的问题,~

网友:
你们啊  人家就是没见过才奇怪的嘛

网友:
看来所有表面信息只能做参考,

网友:
回复 网友B:

确实是AMD  但是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我表示比较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C:

嗯 这情况我遇见过、但是用了几张不同的诊断卡呀

网友:
回复 网友D:

怪的让人不能接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这情况到时没有听说过、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F:

这解释比较合理、赞同、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G:

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H:

确实啊、我领教过好几次了、都点亮了、诊断卡不显示、、等、、

网友:
回复 网友I:

可是换了两张不同的诊断卡也一样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哥子比较厉害、对、就是X255

网友:
习惯就好!INTEL的也会有这样问题出现,诊断卡有的时候是不能相信的,别太在意看他了!

网友:
CPU就是这么神奇的东西,不必太在意

网友:
AMD的会这样子 他里面有内存控制器 如果CPU里的内存控制器坏了的话 会报C1

网友:
是啊 现在修AMD的板子遇见跑C1的 第一反应就是换CPU 而不是换内存

网友:
太神马了 没遇到过

网友:
诊断卡只是参考,不过我只会用那个

网友:
AMD的U,换了吧。。。这个是5000+以及以前的用了久了就会出现各种奇怪的问。。。

网友:
像什么4200 4400 4600 4800 5000 5200 5400 你首先就先注意下他吧 呵呵 我见过好多都是U坏了的

网友:
也很正常啊 虽说C1一般的内存的问题,

网友:
诊断卡只是维修的工具,关键是靠经验判断,今天长知识了,AMD还管内存啊!

网友:
AMD的有可能 CPU座子 可能 也不能全相信 检测卡

网友:
AMD的U,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反正先换内存在换CPU,不行的话在说!

网友:
谢谢学习了。AMD的U,诊断卡的代码也会跑C1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郁闷死了,查了大半天没有查出来

网友:
AMD的U是直接控制内存的确

网友:
检测卡只是大致判断一下问题,现在AMD的U坏的很多不奇怪啊!

网友:
我倒是没遇见过 也许以后可能遇到 多谢提醒 AMD的CPU真的不好么 我感觉可以啊 没多大毛病

网友(2011-07-08):
看测试卡,不能只看代码,要看前面跑了些什么代码。综合性的分析

网友:
学习咯 原来是这么回事啊

网友:
AMD的是这样的,没啥奇怪的。

网友:
肯定是AMD的u

网友:
AMD 的机器经常的事!! 因为AMD 的CPU 集成了内存控制器!

网友:
同意4楼说法、

网友:
会不会是U的座有问题呢?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内存不过首先就要考虑换CPU了。INTEL的CPU坏造成内存不过的太少见了。

网友:
AMD的U集成内存控制器,U导致不过内存很平常,你说的师傅该不会是卖电脑的组装师傅吧

网友:
学习,以前一直以为C1不过就直接换内存测试的

网友:
AMD的什么问题都有可能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