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立声卡问题

楼主(2011-06-05):
第一次启动找不到声卡,重启后才能找到声卡。每次都是这样,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那没有板载的声卡吗?还是说板载的声卡坏了啊!如果是坏了就把板载的声卡去掉。如果去掉后还是不行,看下PCI槽是否接触不良,测量PCI到南桥的信号阻值。

网友:
板载声卡坏了,已去掉.PCI槽也正常

网友:
奇怪了 没遇到 待解答

网友:
BIOS设置一下

网友:
bios里吧 板载 声卡屏蔽掉了没有

网友:
把BIOS里面声卡给屏蔽掉先 不行再考虑下驱动是不是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