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把系统格式化了,可是病毒依然死灰复燃

楼主(2011-06-05):
因为电脑中毒了,所以杀毒,可是杀不去,后来换系统,也不行,于是干脆就格式化整个盘了,可是病毒依然还活着,郁闷啊,请各位帮帮忙,如何清除这个病毒

网友(点评):
老病毒了,隐藏在引导分区中,最简单就是用360系统急救箱扫一遍。

网友(点评):
不重新分区 或者低级格式化 你是杀不掉病毒的 你就是磁盘格式化有什么用啊

网友:
格完之后关机,把内存条取下来几分钟再上。

MSI
这位兄弟。病毒不是藏在内存条里的。是在硬盘里的、取内存条是什么说法?
关机断电后,病毒还能再藏在内存条上?

网友(点评):
什么义病毒这么厉害

网友(点评):
大大的虾

网友:
你是不是只格了系统C盘,其它盘也格了

网友:
呵呵 啥病毒啊 这么 厉害 是鬼影吗  如果是鬼影 用360系统急救 就行了

网友:
你不是会修硬盘吗,这个搞不定啊,

网友:
fdisk/mbr就可以搞定 很简单的

网友:
爱问 -2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我也遇见过,用DM低格硬盘,在重新分区就OK了!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考: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17495-1-1.html

MSI -1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点评):
大哥,复制的也该把广告去了啊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一般用分区工具重新分区并格式化。不可在WINDOWS下格式化,没用的。

网友:
楼主,肯定是只把C盘格了其它的没格。全盘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赞同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确定你安装盘没有问题哦

网友:
lz真悲剧  那系统盘从新分区格式化把

网友:
回复 网友B:

MHDD测试一下在说啊

网友:
都格式化完也后冲写零磁道

网友:
硬盘主引导记录重写,就可解决了。6楼的方法正确易行。

网友:
进pe系统杀毒,杀完重启装系统

网友:
楼主重新分区吧,那样好哦

网友:
mhdd,erase命令,只要几分钟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这个和会不会修硬盘没关系吧,叫你这么说,电脑城的老板都必须的会修电脑被

网友:
很简单,这个病毒是一个扇区病毒。
先格式化硬盘,然后进DOS里 输入 FDISK/MBR  来从谢MBR就行了 然后重启装系统就OK了

网友:
如果你确定重新分区过了还是会出现,那么恭喜你!你的内存条不是正品的
!建议你更换个正品的内存条!不要用什么假冒的金士顿!貌似这种情况,只见过360报毒的!俺处理过这种问题!

网友:
我其他的盘里有重要数据

网友:
病毒已经常在隐藏扇区!普通的格式话是没有用的!重写MBR代码 也 没有用!试问你格式化后装系统!装好系统后 优先于MBR启动!重建MBR有用嘛
、时间多的话 低格!想要速度快的话 找个没有问题的硬盘 在那台机器上装系统!装完后 对刻即可

网友:
用DM格或者diskgen

网友:
低格  彻底解决一切数据和病毒

网友:
中的是鬼影病毒,重写引导记录可以解决!

网友:
恩  学到了  不错

网友:
这个可以顶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个问题,硬盘都重新分区了,还是有毒,真是郁闷透了,最后我用hdd-kill工具格了硬盘,重新分区,才解决!

网友:
回复 网友D:

楼主,肯定是只把C盘格了其它的没格。全盘格式化就好了

网友:
重新分区,再格式化

网友:
你只是 格的c盘 其实没多大用  你的情况是病毒在其他盘中   装好电脑后不要双击“我的电脑”  只能右击  打开“资源管理器”  装好杀毒软件 杀毒 就ok   不能双击

网友:
那倒不这么说的,只是你会修硬盘,格式话不是不会吧,如果就想你说的格式化不行,清0还不行吗,那还真不行了,那病毒就是强啦

网友:
很简单的一个问题,竟然还有叫换硬盘的大师,DISKMAN ,fdisk/mbr,总之重建硬盘的引导记录就可以了,这个病毒叫鬼影

网友:
低格重新分区!

网友:
安装个金山卫士,用鬼影专杀工具试试。
完事儿重装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E:

难道就没有解决的好办法吗,非的格式化吗, 我其他盘有好多文件,最主要的就是数据库啦,  晕菜了, 都的拷贝出去

网友:
DOS下分区,

网友:
俺还不会这么复杂的东东

网友:
最基础的常识~~有重要数据,一定要先在别的硬盘上备粉好,这样出现问题才不会手忙脚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