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温度异常~

楼主(2011-06-05):
AMD 4600+   现象为, 温度非常高,自动断电。 客户说打游戏一段时间就自动断电,看电影一段时间也会,进BIOS看CPU温度的确高了点。开个鲁大妈边看电影,大妈提示CPU100+度。用手摸散热片不是很热。过会就直接断电。。。。换CPU后正常。我想问下各位高手这个CPU啥病呢?

网友(点评):
一般情况是CPU坏,建议换一个试试

网友:
先从风扇上面下手吧 换个好点的酷冷的风扇试试  原装的那些风扇是垃圾

网友:
如果散安装没有问题的话,摸散热片也不是很热 很有可能是U出了问题 可以换块板子试一下 AMD的U很容易出这种问题。

网友:
哥们 维修 都是 跳跃式的     应该是   先搞风扇啊   怎么一来就   换U?

网友:
我觉得很简单,吧U的盖子打开,吧里面原来的散热膏去掉重新上,应该能好了

网友(点评):
怎么打开U的盖子

网友:
我估计不是CPU 的问题   我看是主板问题  我碰到过类似情况  CPU用手摸温度不高  经COMS里显示130度  提示温度报警

网友:
我5200+也是这种情况。。绝对是U的问题

网友:
AMD的U用4个字概括:无奇不有
你可以试试把CPU用风枪烤一烤  也许 能好

网友:
你想象一下,CPU温度高 而散热片没有什么温度这是为什么?

肯定是散热片没有和CPU充分接触,从这下手才是KING

不过有的CPU出现这问题也是属于内部有问题 热量传不到表面的散热壳

换了CPU还是这样 应该就属于CPU供电的问题。电压高了CPU当然热(这问题的话没烧算是好事)

首先先考虑前面一种

网友:
早上我刚遇到,AMD5000的UF520板, 开机几分钟CPU温度100度后自动关机,重新开机滚动条后关机,重涂硅脂无效,后来取U出来,有几个脚上有白色异物(类似硅脂)用纸清理后,温底保持在50度左右。

看楼主的照片上应该无异物,不知道能不能帮上。

网友:
我补充下我搞的过程吧。省略了过程貌似不行
刚到我这里的时候我也怀疑散热。所以拆下CPU 擦干净硅胶 然后上硅胶上新的散热器,结果都一样。 然后是换主板试,结果还是一样样的。
然后我就换了 个5000+的U 就啥事都没了2天多了没过来说有问题。 换下来的4600+我不死心。继续找主板测试  N570  780G板子都上过, 结果都一个鸟样的。应该可以宣判这个U挂了吧

网友:
可能要在主板上找问题

网友:
对有听说打开盖子打焊CPU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u可以当假负载用。留着不要扔

网友:
我也遇到过着样的问题   5200+  温度不正常  很高的不玩待机中也这样   不是散热的问题   换个245   好啦   但是  问题来啦    那个5200+  放在我的电脑上横正常   一点事也没有

网友:
还有一个  是电脑老是蓝屏    内存  硬盘 电源  换过  把坏集成网卡去掉  摘掉暂时不用的外设硬件还是蓝屏   最后换个cpu好啦  inter478cpu

网友:
我猜可能是CPU供电部分问题吧,CPU能用的话一般都没问题的呀,要不你换CPU或主板试试。

网友:
换了CPU就好了就是CPU问题咯。。

网友:
听了大家说了这么多。其实就一个中习思想:那就CPU或主板。我这样说是有原因的啊。首先楼主说4600+的CPU上去就是100度,并且用手去摸不烫手,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CPU的外壳与内部脱落引起的,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主板CPU的座引起的,只能是这两种可能了。别的我想也没我大可能的了。

网友:
我这个 也遇到过的啊!是主板供电的问题,你换个散热不行就搞主板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