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I 945 PCI网卡被识别成VGA设备

楼主(2011-06-05):
MSI 945 PCI网卡被识别成VGA设备  这个谁遇到过啊?
怎么解决啊
系统换过3个都不行
(此板为雷击集成网卡已去掉)

网友:
刷个BIOS试下,有可能冲坏程序了

网友:
估计是 BIOS和序出了问题

网友:
虽然集成网卡已去掉,但在BIOS里可能还有它的选项,找找屏弊掉。再就是换个PCI插槽试试,和安装正确的驱动程序。

网友:
刷BIOS看  肯定是BIOS程序坏啦

网友:
刷BIOS也不成 还有谁知道有可能是哪的事吗??

网友:
我认为有两个可能  时钟或者桥受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