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台组装机,烧电源

楼主(2011-06-05):
      客户拿来说 插上电源线就冒火花了,拿来后,我装上电源开机没反映,测电源14脚没电压输出  就同客户说电源坏了 报价后 换上新电源 一切正常了,收钱。 后客户回家 后,下午打电话来又说开不了机了,郁闷 拿来测试确实又不能开机了,测电源输出,没输出,又把电源烧了,请问那位同行遇到过这种问题啊? 是主板引起的吗?

网友:
观测主板表面没任何烧坏  问题

网友:
你说的这种情况 确实 还没遇见过 你说的 情况 看似 短路

网友:
应该考虑客户家220伏电压问题 了。

网友:
测一下主板的-12的阻值,如果它短路,可能会烧电源

网友:
在你店里,换个好电源再试下,通电后,测电源的各路输出是否正常,测的时间长一些,之后再做进一步打算。

网友:
肯定有短路

网友:
可能是客户家的电压不稳定

网友:
主板有短路

网友:
他家里是380把  询问下  欠压最容易坏的

网友:
很有可能是用户家里电压高。

网友:
短路的几率不是太大  估计还是他家电压的问题。还有你测下+-12v要是短也有可能烧电源

网友:
电压高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家肯定有其它用电设备,一可能主板有短路。

网友:
先查一下主板有没短路再换个电源在你那里试久一点看

网友:
电压不稳是很容易烧电压的,短路也有可能,

网友:
建议这位客户直接买个稳压器保护电脑

网友:
烧电源还好,我有这个电源烧主板的,连烧我两块新板,还都是南桥起泡的,这才郁闷

网友(点评):
南桥起泡肯定是5VSB过高。你一定用的山寨电源

网友:
但是在我这里是正常的啊。。开几次机都正常  还运行游戏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怀疑是他家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直接买个稳压器保护电脑

网友:
是不是他家电压不稳啊

网友:
现在天气热,电源里的风扇不工作的话,时间长了烤的机箱都发烫,电源里面的件就更容易坏了。这两天都修了好几个电源了。都是风扇坏,里面的电容鼓包。多的有9个都鼓了。
在把换风扇了。

网友:
估计是他的家里电压不稳吧                                                                                                   夏天到啦 备电源 备风扇吧 今天一打雷 明天一客户 大家都准备好吧

网友:
当时能用没有烧坏就说明没有问题的,是他家里用的电压不稳,建议他家里电脑插座前加个稳压器试试!

网友:
客户 家里电压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胡见您好!
    我的看法大多数可能是电源的质量问题?因为我曾经有一次露过电脑维修店,我和店主有一点熟悉,正好店主在换一个电源是全新的。电源装好后,店主把电源的电源插头向电源插孔里一插就是火光闪闪,炮竹声声。因为我和店主有一点熟悉,他说你能不能看一下这个电源,我说,我是业余的,没有把握,你先尊求商家的意见,开了封可不可以换,商家说可以换。结果我拿回家拆开一看,电源保险、辅助电源开关管、主电源开关管全部烧炸裂了。用眼就看不出来其它还有什么元件损坏,但肯定地说,是一个十足的山寨电源。连最基本的两级滤波电路都没有,反正一眼看上去心里就很不舒服。这不是凭我的想像看上去不舒服,而是我修了一二十个电源所见到的。虽然高档电源没有修过,中档电源还是修过的。
    我把烧坏的全部元件换新后,测试后没有短路的地方,裸板通电也是如此把换上去元件全部烧毁。看来问题有点复杂了,同时烧辅助电源开关管和主电源开关的故障是比较少见的。还是放弃了吧,如果是中楼以上的电源还可以再修,因为是山寨电源没有价值再维修了。
    我的认为还是看一看是不是电源的质量问题,仅供参考。

网友:
肯定是他家的电压不稳。

网友:
你还得电源质量怎样,他的老电源那坏了。他家电压高,一般坏450v电容。四个整流管。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那看到的是换上电源 插上电源线就冒火花了  我这问题是在我这里换上电源后, 开机正常进桌面点击放音乐也是正常的,,然后还重启也是正常的,然后才收费后他走人。隔天才又拿回来说又不开机了。。

网友:
在店里测试如果好的话,那很大的可能就是客户家里的电压不稳定引起的

网友:
在你那测试没问题 那就可以肯定 是他家电路或者 插排的问题也不能放过

网友:
多数是电压问题,曾经有一个公司,因为限电买来一台二手发电机组,只要发电过后就有好几个电源烧掉,也烧个别显示器。
主要原因是那台发电机组的输出电压不稳引起,而别的电器大都是电动机,电灯之类,对电压要求不高,所以没事。
你给他换一个宽电压另外有防浪涌元件的电源试试。或者给他配一台UPS试试。

网友(点评):
一个家庭用户 你还给他配个 UPS么 估计不会答应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问题就出在客户家里电压不稳

网友:
有短路也是12V  微短了   慢慢烧坏了

网友:
如果电池能长久使用不烧 那就把等于把问题局限到 电源供电那块了 如果测一下也没问题 并且放在可调式电源下烤鸡没问题 就该是顾客自己搞烧的

网友:
要考虑你客户家电压是否正常 有可能偏高

网友:
没有遇见你这样的问题?可能是主板短路

网友:
这个100%是他家的市电有问题,不然不会的,主板有问题绝不会烧电源的

网友:
这种情况我遇到过,是客户家的插座有问题,一插上主机就烧电源。如果烧主板的,一般是紫5V电压过高,这两种情况我都遇到过。所以换上新电源后,我都会测紫5V电压。

网友:
我遇到过220V变成380V的,烧了一个CPU,一个显卡。其他居然都还没有坏。乡下电压不稳的,低了会启动困难。220V高一点点一般都还没什么问题。过于低的就换一个宽幅电源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