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帮我看看nvidia的上电时序

楼主(2011-06-05):
帮我尽量用中文说说

网友:
回复 网友A:

3。3伏电池---双路供电-----南桥电源好信号,相当于RSMRST#,开机的一个条件(旁边分的一条线是晶振)-------S5信号置高,也就是脱离全关机状态(旁边分的一条线是网卡晶振)------内存的2。5伏供电,此时是由待机电压提供的------内存供电好信号-------S3信号置高,也就是脱离保存到内存状态-------电源的各项供电输出-------电源的灰线电源好信号输出-------时钟输出------核心供电的开启信号-------核心供电输出-------核心供电好信号------前端总线的开启信号------前端总线供电输出--------前端总线供电好信号-----最后好象是去读BIOS。
错误难免,仅供参考。

网友(点评):
这个为啥没复位呢

网友:
这个是台式机主板的英业伟达芯片组的上电时序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根据上面的图写的啊,他应该有很多省略的吧,开关触发信号,桥的供电,复位我都没看见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2楼说的很好。这个时序少点,最好照着图纸自己一步一步画,这样才能提高。

网友:
回复 网友B:

修板修了几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