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IBM R30密码芯片程序

楼主(2011-06-05):
有个IBM R30的本,开机有锁,放是也不行,读出程序后不会解,谁能帮我解一下,或有没有密码的程序给发个也行!!!
这个是读出来的程序

l

网友:
这个是读出来的程序,请帮忙给解开

306 Bytes, 下载次数: 19,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刷24RF08,或者用WINHEX读出来,然后改了

网友:
给你个看看行不行

网友:
刷24RF08,或者用WINHEX读出来,然后改了
刷24RF08-----没有不设密码的24C08的程序,更不会用WINHEX 改了
楼上给的是不是R30 的BIOS 呀,512K 的,我要用的是BIOS边上的24C08里面的数据

网友:
24co8里面数据正常就是1K ,很失望呀?

网友:
找个料板,换一个就行了

网友:
是只能是R30的料板?

网友:
封了吧,自己解决了

网友:
把密码改成FF,再刷回去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