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61做桥后热机死在LOG

楼主(2011-06-05):
这两天接了个R61的IBM机器,刚开始是显卡问题,做了显卡之后,后来又做了南北桥,反复做了几遍桥,最后终于有点成果,于是装上开机,第一次进系统了,但是再开就定在LOG那个地方了不走了,反复开几次都是这样,电压正常,还请大家给点意见,非常感谢!!!

网友:
内存看了么? 不会是两条把?

网友:
看是不是桥没做好,重新加焊下试试

网友:
应该是桥没做好,上次我做过一个显卡740找730代用也出现这这情况

网友:
按照档logo 的思路一路一路查,但多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过热死的吧

网友:
重做南桥吧!!!

网友:
按挡LOGO的修吧。。。刷刷BIOS看看南桥拆拆外设吧。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大 ,有没有拆桥的时候掉件了

网友:
换显卡芯片

网友:
南桥可能没做好吧

网友:
是不是系统问题咯

网友:
显卡和南桥的俩种问题,

网友:
照你说的情况,南桥的肯能性比较大。

网友:
裸机点下看下挡LOGO产

网友:
挡LOGO的话很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档LOGO,南桥问题见的多。。。

网友:
同意南桥问题,南桥引起的档LOGO多

网友:
SB可能大点

网友:
换南桥。换南桥

网友:
先上裸板最小系统看挡不,挡就加焊傻逼吧.

网友:
先换个版本的系统 不行在做南桥

网友:
你别的又没有动了,就动了几个大芯片,所以应该是南桥了

网友:
别把桥做挂了哦

网友:
哎~~南桥再做一下,挡LOGO最不好搞了,任何问题都会引起,这就是做了显卡做北桥,做了北桥做南桥的后果,隔热没搞好,只有慢慢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