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求解 做BGA遇到问题了

楼主(2011-06-05):
我植球 焊接怎么那么难哦 望高手指点 我植好球 还可以 用直接加热钢网 用850 风枪 温度300 风速 2.5 吹了很旧 锡球都不化 芯片都死了 3块了 难道是锡球问题? 我在网上买的 有铅锡球 12元 2.5万 的
芯片

网友:
是不是油多了?还有你芯片是放什么东西上面的?

网友:
cqzuo
的帖子
芯片放在显卡散热器上的 铝片 焊油感觉不多

网友:
助焊膏 不需要太多 薄薄的一层就OK了! 风速开最低 温度 380-400 慢慢吹 涂抹助焊膏 最重要 多了 连锡少了 吹不上! 呵呵! 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谢谢 大家的解答 找到问题了 就是下面放了 铝片 找个铁壳代替就好了

网友:
用铝的也没事,关键是下接触面积一定要小的,否则就是用铁壳的也不行的呀

网友:
那就是说你吹的热量都被散热片传走了。

网友:
若是熟手,使用850去吹焊是很好用的,若是生手,还是用旋转热风枪较稳妥!风力不能太少,距离由远而近,一般地说用300度植锡是足够的!!要点:整体加热均匀!!否则小锡球将会"跳舞"!!造成植锡失败.

网友:
楼主 拿一个坏的 芯片 多练下就知道怎么控制风枪

网友:
楼主错了。温度太小。我每次调温420度。均匀加热,风速为不吹跑就行

网友:
放在旧主板上吹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