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不通电

楼主(2011-06-05):
我一台联想V360不通电,我拆出主板来试了试短路,电源插口处很烫手,其余地方不热,请问这是什么地方的问题呢,谢谢大侠们。

网友:
大侠不敢当,发表下新手意见。你没说清楚问题。电源插口是电容发烫还是MOS管。再建议,烫的都换了吧!

网友:
用万用表仔细量吧  应该是电容或MOS管短路了

网友:
用表怎样才能量出是坏了呢

网友:
烫,可能是接触不良,也可能是有短路

网友:
这问题太模糊没办法帮你,你得有具体一点的那个元件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