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不复位 请高手指教

楼主(2011-06-05):
今天接带一快斯巴达克的  接到是 是不复位  我查了下供电  桥供电0.12V 内存  CPU 没电压  桥供电芯片 和场管都换过啦  还是不行  通电后  实时时钟芯片发烫    是不是芯片坏啦   求高手指教

网友:
先修供电,供电好才去查时钟.供电没好之前不要理时钟.也要注意下时序,比如AMD的总线电压有可能被你误认为是桥电压..而AMD的总线电压要CPU电压正常后才有总线电压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说的在清楚点 我是新手  听得迷迷糊糊的

网友:
先修供电问题,时钟有些是很烫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板子是AMD还是英特尔能分清楚吧,,如果这个都分不清楚我就不说了.如果是英特尔的开机桥供电不正常就先把这个供电修起来.你先说下这个供电是什么模式吧,是直接一个MOS管的还是两个管子加电感加电容组成的供电..不管什么供电都查第一管子的三个脚的电压是什么状态..在根据DGS三个脚的电压去判断问题,.

网友:
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网友:
我上次和你 一样的问题  后来我压下cpu座就好了

网友:
先修供电把

网友:
先修内存供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