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N148上网本有时能显有时不能显

楼主(2011-06-05):
一个三星N148上网本,触发后有时能显有时又不能显,不能显时电流停留在0.4左右,能显时进系统就死机,CPU是集成在主板上的,是不是CPU虚焊了,听说上网本的cpu耐温比较差,加焊时很容易爆,所以不敢轻易加焊CPU。北桥是集成在cpu里的,南桥又很小。想问下大家这款机是不是cpu容易虚焊,这款机大概是哪年的产品?

网友:
换待机3V 5V  应该是51120

网友:
应该是待机电压有问题。

网友:
不错鼓励下呵呵额

网友:
很多上网本的桥都易空焊

网友:
上网本的CPU是比较容易虚焊,你可以加焊试试哦  我以前修过很多山寨的本就是它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想问下为什么是等机芯片有问题,而不是CPU虚焊呢?

网友:
你自己都觉得CPU有问题了,先加焊一下看看!

网友:
我修过一台也是不显示的,结果是南桥虚焊的,这个机器的南桥应该是小的,大小和BGA封装的网卡大小差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