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时间论分钟走

楼主(2011-06-05):
一块技嘉型号比较高的主板,还是全固态的,具体型号没去看,灰尘很多.问题是时间走得飞快,听同事说是按分钟走的,他不知道从哪里下手.叫我去看下.我一听他这么说,做维修我也还是头一次遇到这种问题,但很早以前就知道是南桥的时钟问题.报了修好四十块钱,客户就在旁边,他说可以.动手从845主板南桥旁边上拆了个32.768装上去.开机进BIOS里观察时间,一切正常.我也秒杀一回,哈哈..平时不喜欢在客户面前秒杀的,因为杀好了不好收钱.这回吗这几天都在下雨,客户又说不方便留下,在过来取麻烦,聊天的时候也注意到是他自己的板,不像是搞维修的.报了40块就当着面秒杀了,修好后他也没有讲价.爽快给钱,我一高兴还给他清了下灰尘..

网友:
我们店里也接了个笔记本,时间也是走的飞快,SB的南桥,加焊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是不怎么喜欢上BGA感觉风险有点大..

网友:
回复 网友B:

呵呵,做的多了,也就没什么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吧,最近做老是出问题,做怕了..

网友:
我还记得有的主板误把CMOS跳针插在清除位置时,时钟也是飞快地走。

网友:
果然秒杀,我看你讲“叫我去看下”,请问你是上门修吗?

网友:
一般是晶振的问题,我也碰到过,不过是时间走的慢,换晶振OK ,走的快到没遇到过

网友:
第一次听说。

网友:
涨经验啊。

网友:
呵呵,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啊,学习学习,顶!!!!!

网友:
知道是晶振和桥的问题 但是还没有遇到过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记得除英特尔原装主板外,其它主板CMOS跳线插清除都不会开机的..

网友:
回复 网友D:

同事在搞,我们一起的,我比他经验多点.所以叫我看下..

网友:
一般不是晶振的问题就是南桥的问题,顶

网友:
呵呵你都没量。就敢下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修到一个威盛芯片的主板,时间走的慢,换一个电池好,换下的电池电压稍低一点,小经验一个

网友:
总之就是CRT电路问题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