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45三灯 闪下就灭

楼主(2011-06-05):
BNEQ  R45    显卡 拆下植球焊上去   后      插上电  三灯 就是闪下就灭   闪下就灭         电流上到0.3就掉   一直重启      现在 显卡  我已经拆了        各个电压都有         CPU电压在不装CPU   的时候有0.8V      装上去就没有        请教 该怎么去检测

网友:
小子  谁让你举报我
        你也有今天

你丫的 还敢出来冒泡 还在 这 灌水

9cf86043ee -5

网友:
有可能是北桥问题

网友:
首先换个CPU看看,再检查CPU的供电芯片的工作条件,
也不知道你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是什么问题,电流跑多少?

网友:
回复 网友A:

拿来的是显卡问题  换 了U 还是不行

网友:
那就只能检查看看做BGA的时候是不掉件或者件移位了,到0.3掉电第一是有电压没出来,第2就是短路,你得仔细检查了哟

网友:
回复 网友A:

移位的 可能性不大   俩个人 检查过了  现在 再查短路      但是 查不出来

网友:
你下个芯片的PDF看下工作条件, VCC   BST EN,,

网友:
换个图纸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是说CPU 供电的芯片吗        这个是ISL6262       你有时序吗?

网友:
应该是CPU外围电路有问题,仔细查查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BENQ  R45的图纸 没有 只有点位图               你有吗、?

网友:
北桥有没有做短啊

网友:
先排除人为故障

网友:
是770的显卡吗,我修这个很悲剧

网友:
回复 网友D:

北桥没有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E:

是603的 显卡  又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回复 网友F:

人为故障 排除了    下一步呢?

网友:
机器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回复 网友G:

这个机子    上电   ALL SYS-GOOD  这个信号都出来了   而且板上电压都有    怎么测。、。。。。。。。

网友:
找总的PG信号看看有没有正常吗,

网友:
回复 网友H:

ALL SYS GOOD  是    3.3V         在掉电的时候      出了   待机电压   其他 所有电压 都会  被拉低     一直在重启

网友:
一点思路都没有了

网友:
显示保险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I:

为什么?          请问  你的意思是 显示屏  供电短路吗?

网友:
回复 网友I:

刚测了   显示屏电路没有短路

网友:
有台海尔T68一样的故障

网友:
看各个电压出来没,  供电时钟  复位  就这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