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宏基V193WV MCU程序

楼主(2011-06-05):
驱动板编号:ILIF-046   Rev:A
主芯片型号:RTD2120L  还有一个是 RTD2025L
屏型号 :  LTM190M2-L31
故障是不接主机可以提示无信号   一直很正常,VGA线接主机后直接黑屏 但是蓝灯亮,屏供电5V正常,但是无背光开启电压3.3 无信号是这个 电压正常。待机时是黄灯亮的。已经排除灯管和高压板故障,检查后发现驱动板的行 场输入的对地阻值都正常,怀疑是程序有问题,存储器是24C04WI. 有这个程序的朋友 麻烦发一个。先谢了!

网友:
品牌机RTD2025L方案的,由于方案本身的原因,根本找不到这程序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有什么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难道要改驱动板吗。

网友(点评):
直接淘宝换块驱动板不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找到一个飞利浦190W9的原装驱动板 有按键  这个板子接电源板的接口跟坏了的那个宏基一模一样  接上宏基的电源高压一体板可以正常开机,但是不敢接液晶屏。
190W9驱动板的参数为:
驱动板编号:ILIF-072   Rev:A
主芯片型号:NT68625MFG-128
屏型号 :  群创MT190AW02 V.0
群创液晶屏MT190AW02 V.0主要参数
面板品牌: 群创 (INNOLUX)
面板型号: MT190AW02 V.0
面板类型: a-Si TFT-LCD,液晶屏
面板尺寸: 19.0" (英寸)
分 辨 率: 1440(RGB)×900
显示模式: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表面处理: 雾面 (Haze 25%),Hard coating (3H)
面板亮度: 300 cd/m2
对 比 度: 1000:1 (Typ.)
显示颜色: 16.7M  (6-bit + Hi-FRC)
响应时间: 1.5/3.5 (Typ.)(Tr/Td)
可视角度: 80/80/80/80 (Typ.)(CR≥10) (左/右/上/下)
扫描频率: 60Hz
灯管类型: 4 pcs CCFL
信号类型: LVDS (2 ch, 8-bit)
面板电压: 5.0V (Typ.)

宏基用的屏为三星的液晶屏LTM190M2-L31主要参数
面板品牌: 三星 (SAMSUNG)
面板型号: LTM190M2-L31
面板类型: a-Si TFT-LCD,液晶屏
面板尺寸: 19.0" (英寸)
分 辨 率: 1440(RGB)×900
显示模式: TN,常白显示,透射式
表面处理: 雾面 (Haze 25%),Hard coating (3H)
面板亮度: 300 cd/m2
对 比 度: 1000:1 (Typ.)
显示颜色: 16.7M  (6-bit + Hi-FRC)
响应时间: 1.3/3.7 (Typ.)(Tr/Td)
可视角度: 80/80/80/80 (Typ.)(CR≥10) (左/右/上/下)
扫描频率: 60Hz
灯管类型: 4 pcs CCFL
信号类型: LVDS (2 ch, 8-bit)
面板电压: 5.0V (Typ.)

只发现这两个屏都是双八位的 接口和供电都一样,请高手看看能否用在宏基的三星的液晶屏LTM190M2-L31上面 。

网友:
三星P1950 按键触摸的 就是用的三星液晶屏LTM190M2-L31

网友:
接口是一样,试下便知道能不能用, 原机测量VGA R.G.B H.V.阻值是否正常, 刷下24c04 试下, 再不行主芯片坏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机测量VGA R.G.B H.V.阻值正常, 刷下24c04    没有24c04 程序  就清空了24c04  就开不了机,还原可以开机  VGA线接主机后黑屏 指示灯正常    请高手解答。

网友:
我这里有24c04备份,你试下

ACER V193W(490901300200R) 24C04.rar

378 Bytes, 下载次数: 268,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网友:
朋友如何清空24C04,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用编程器擦除就是清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