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楼主(2011-06-05):
步步高学习机9588开机白屏,是屏的问题还是其它的问题?
问题

网友:
缺屏供电,拆机量一下电感

网友:
屏也有可能

网友:
屏供电的问题

网友:
感觉屏得可能性不大

网友:
有两个原因可能造成白屏:第一是屏与屏线之间出了问题,这种情况只能换屏。第二是软件故障,须重写软件。

网友:
按照液晶经验,一是屏与主板之间数据线,二是屏内保险。

网友:
屏电路或者屏线,还有信号电路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