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Pentium D925 CPU 时 刚引导系统自动重起 不能进WINPE ghost系统时自动重起。

楼主(2011-06-05):
主板型号:
TCL P4M800Pro-M V1.0.OA  ECS 代工生产贴牌
芯片组型号
北桥:VIA P4M800Pro  南桥:VIA VT8237R
问题:上Pentium D925  CPU 时 刚引导系统自动重起 不能进WINPE ghost系统时自动重起。
维修思路:
自动重起而不是自己动掉电,想着那就不是散热的问题,因为别的配件自己用着的确认是好的,不过还是换了一条内存试了一下,故障依旧。进winPE一直黑屏有时重起,ghost系统时到20%的时候重起。不管选看看BIOS里温度,80度,有点高,这PD呀,跟传说中一样,换P4 630 CPU 问题解决。
就是思路有点模糊,不知道是温度造成的不良还是主板兼容PD的CPU不怎么好,还是BIOS版本低了点,也懒得在去更新BIOS,自找麻烦。

网友:
第一时间我也会换个 631 试试。碰到好几个了,手上两个 631 还是蛮好使的

网友:
PD925是挺麻烦的,有次拿了个回家上技嘉945PLS3G上面,亮一下就不亮了,也不知道板子不行,还是CPU太挑板...

网友:
把内存降到400去```或533``我也有这块板子``能稳定就笑了`别想什么性能了`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CPU故障?

网友:
回复 网友A:

恩,,挑板或散热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