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41V 上电D0,请教各位……

楼主(2011-06-05):
如题,G41的上电D0,刷过BIOS,用CPU带灯测试座测试灯全亮,测试IDE RST 3.3V,PCIRST 3.3V,CPUVCORE,VTT正常,台式机主板修的不多,各位给点意见!
cpu

网友:
那CPU时钟和复位正常吗?还有测量南北桥之间的连线。PCI到南桥的信号线。这些都是基本不过U要测量的信号。修客户的最好是问下客户是怎么坏的,正常坏的呢?还是说掉电后就这样的。有时候客户提供的信息对维修也有帮助的

网友:
碰到很多开机跑D0的是CPU座问题,但是既然全亮就不好解释了,可考虑下北桥是否虚了

网友:
现在基本确定北桥坏,没维修的价值了,放弃

网友:
不好说,很多不支持的cpu就会跑D0代码…

网友:
呵呵,,,有些是BIOS掉了,,你看看BIOS资料有没有丢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