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主板BIOS写死了怎么办?

楼主(2011-06-05):
2片一样的映泰GF7050V-MV主板,一块是好的,一块是BIOS有问题的,由于在编程器里找不到一样的型号MX的型号,就随便写个型号,把好的读了,保存,然后把原来跑41的BIOS写了这个保存的文件.结果就00了,也写不回来,现在跑00了.怎么处理?

网友:
不知道的路过

网友:
热插拔刷写

网友:
把好主板的BIOS热拨,再插上刷坏的BIOS,在WIN系统下刷,如果写保护看看主板跳线,BIOS设置默认

网友:
注意热插拨的速度要快,不然烧坏BIOS或者损坏主板

网友:
还是WINFLASH在XP下把好的读出来,保存,热交换好了。

网友:
走了不少歪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