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液晶显示器灯管的问题!

楼主(2011-06-05):
     接手一个BENQ22寸液晶,开机能显示一会画面,然后画面暗淡下去,直到黑屏!应该是没有保护吧!
     用可调电源测灯管,4根都是0.111或者0.105。我就纳闷了,我拿了一根新灯管,22寸的点亮是0.459,就是不知道这个电流这么大,原来那个那么小,原来的高压板能否带的起!
     现在还没有拆屏换灯管,先向各位高手求教下,免得瞎忙乎!
     这种现象正常吗?还有灯管检测的话,一般多大电流算正常!灯管是否分很多种类,电流是否各不相同!

网友:
灯管电流是看高压板的功率,你这种现象换个高压板试试,或者外接四根灯管试机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现在就差换灯管了,我是用的可调稳压电源接网购的点管测试器点的灯管!
现在讨论的是灯管在正常发光的情况下一般会有多大的电流
老化现象是电流明显变大,还是变小!

我用可调电源加点管测试器点其它的液晶显示器,就是17的液晶,电流也可以达到0.3几

是否有另一种灯管的电流会小很多?

网友:
用高压板改个点灯器,这样就好了,最好是5V的高压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手头已经有一个点灯器了!就是点出来发觉电流过低,不知道是不是正常

网友:
你一条一条的点  能看见正常的图像吗?? 电流4条差不多就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一条一条的点?图像?单点一条,整个显示器不会保护吗?还是高压和显示单元是分离的?
你的意思是不是高压板不接灯管,灯管用 点管器点亮 接电脑看有没有画面?

网友:
当然是分离原来高压板  在外接高压板试灯管了。

网友:
顶起,还有没有新招

网友:
我觉得还是先外接排出好一点

网友:
很郁闷的是,用别的把管点亮了都有图像,也很稳定。准备判高压板故障的,但,换回原高压一体板,显示器正常显示。原来都没问题啊!管还真有电流仅0.1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