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机音频特别奇怪的事,不知道大家有人遇见没?

楼主(2011-06-05):
原主板音频接口因耳机头折在里面了,正常维修,把接口拆掉,换一个就交工了,可是第二天客户拿来说,麦克说不了话,不好使,我试了一下也不好使,我用表查了一下,焊接的很好,(中途为了让麦克好使,把前置飞线到后面,可进系统检测前面板,麦克能说话,而听不着声音了,把耳机插到前面有声,后面没有,可能因为飞线启用了前面板从而后面的失效,最终因机器是网吧无盘,怕再飞线人家拿回去不好使,所以又认真的看了一接口)
耳机好使,不看,麦克是重点,麦克音频接口上是五个脚,表测,1,2直通,3地,4,5直通。当插入麦克头时(无麦克,只有头)12,45,断开。我又找了一个音频头,这个不插头的时候也是全断开的。
问:音频接口,(3孔的)内部结构还不一样的吗?有知道的请告明。

网友:
找个专家来看看,随便找个图纸来看看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都一样吧,都是一个模式做的,不一样机箱上就不能用啊,机箱接口都是一个模式做的

网友:
网上下个图纸查一下这方面的线路吧

网友:
找图纸  好好看看是不是管麦克风的没到位!

网友:
那板换口之前是不是能用的啊!你不会口换错了吧!口换错了是麦克风是不能用的哦!要仔细对照你换的口跟原先的是不是一样的

网友:
有些是hd的接口,有些是ac97的接口,你不要搞错了。hd的多一个常开开关的。

网友:
找块一样的好板对比一下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问一下:从接口外观用什么方法能看出是AC97或是HD,或者用表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看声卡芯片可知道。然后找相关坏主板拆个换上即可。

网友:
中一样的 拆下换上

网友:
接口是 不一样  结构  不能随便乱换的  ,,换不好不录音的 多看看吧 ,,还有 料件可以替代但是 不要乱带 要找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