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台颜如玉笔记本型号是M520 版号 VT6571A2 屏不亮

楼主(2011-06-05):
我有台颜如玉
笔记本
型号是M520 版号 VT6571A2 屏不亮
这屏是LED 的 不是LCD 屏型号是 HSD121PHW1 REV:1-A01 ED1.0 LED供电 被烧了芯片看不清,是6个脚的板的编码是(u181)还有两电容短路( C190 FB73) LED 屏那边还有个芯片(cb-bd没找到PDF ) 这芯片我接了3.3 V 和5V 分别 做为供电 但LED发光
二极管
不亮 在屏上还影影约约能看到图像,屏上还显示了颜如玉三个字。 上硬盘还能看到Windows滚动条。现在不知道怎么维修下去了请教老师帮忙 ,小弟在这非常的感谢了!
Windows
反对楼主:
2.0
chang19881017
反对楼主:
你发错板块了

网友:
我想是没有办法了,换块屏吧,换屏的时候注意测量一下主板给屏的供电电压是否正常,不然的话,又要烧屏了.

网友:
换屏吧,我们不修屏。

网友:
主板那边 u181(芯片型号看不到)
是烧了的, 一般Led液晶显示屏供电是多少 , 不是屏的电压 我是说那LED 灯的电压 现在我是不敢确定是屏坏了还是主板坏了 ,主板 U181 (芯片型号看不到) 不要那芯片屏也能点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