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彩8500GT显卡花屏

楼主(2011-06-05):
逸彩8500GT显卡花屏   加焊芯片后短路   怀疑焊接出现的问题,没办法重新植后焊接上测试,不显示!  什么情况?

网友:
花屏又不只是显卡核心问题,比如显存呢

网友:
用软件测测 mast

网友:
竖花属于哪个? 显存还是核心?

网友:
8400 8500显卡主芯片温度太高 散热片太小  都是设计缺陷  加焊好了  必须换成大的散热片 加大风扇才能从根本解决问题。要不然还会返工。

网友:
打一下芯片上电容阻值 看芯片有没有坏 坏就扔了吧

网友:
阻值报上来,不一定是真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