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通病无法外接

楼主(2011-06-05):
此机器之前是显卡问题,做后好了。但是进系统无法Fn+F4 外接  。 我这边已经遇到好几台,有见过此机器的没

网友:
没修过,不清楚

网友:
在笔记本上装上这个程就可以了
EASY DISPLAY MANAGER

网友:
还没有修到过三星R467

网友:
有的机器要进到系统安装官网的显卡驱动设置双显才行

网友:
一般是驱动问题

网友:
有些要装快捷键驱动才支持的

网友:
热键驱动没装吧

网友:
先软后硬!!!

网友:
装个快捷键驱动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