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生产 LCD工厂模式和解锁方法

楼主(2011-06-05):
冠捷生产 LCD工厂模式和解锁方法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网友:
进工厂模式有什么用?

网友:
和2楼同问?用处是啥

网友:
应该可以解决一些设置错误而无法调试的问题

网友:
像客户把菜单的数据调乱了,你在USER这个模式下调不回来了,或者是静电造成数据丢失的时候你就可以进入工厂模式 这里面 AUTO 一下就ok了。维修过程中常常可以见到颜色有偏差,例如白的不像白,红的红的不够真实,我们拼了命的在那修主板也无果,这时候进工厂模式重置一下就好了,但是里面的数据最好不要随便调。工厂模式还可以看出机器软体的版本,屏的信息,屏的使用时间,等等!

网友: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详细出处参
记下来,将来查用

网友:
想下来看看,可惜没银子